无法识别

楼主(2010-07-31):
cyc68013将程序下载到eeprom后出现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楼主:
就是想将程序下载到eeprom中以防掉电的时候程序丢失,但下载后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A:
修改了vid和pid了吗?

楼主:
程序已经修改了vid和pid,但同时也将驱动中的vid和pid也修改了

网友A:
还有什么别的现象吗?

楼主:
最初能够识别未带eeprom的板子

网友A:
拿一个空的eeprom放到板子上仍然能够识别吗?

楼主:
拿一个空的eeprom放到板子上仍然能够识别吗?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

楼主:
然而现在上面两种情况均不能识别usb

网友A:
如果你确认你的代码OK,那么你的板子硬件有问题了。

网友B:
实际上,从你的说明看起来,是这样。

网友C:
另外就是,你的代码可能已经有了不经意的改动。

楼主:
我和以前OK的代码的校验码作一下比对 吧。

网友C:
将以前的代码烧写到eeprom没有任何问题,说明电脑和硬件都没问题

网友B:
不同的可以烧写的程序是在cypress所给框架中修改只是在通信那加了一些代码

楼主:
现在不可烧写的程序是增加了hid描述符以及修改了vid和pid,同时驱动中vid和pid也修改了

网友B:
还真是很奇怪啊

楼主:
是啊,现在的现象是在线调试是可以的,下到eeprom是不行的,提示无法识别的usb设备

网友D:
eeprom bin文件生成命令仔细看看,有启动方式标识码.

网友E:
硬件的问题,估计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