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494做半桥的电源,输入电压范围是全电压吗?

楼主(2010-07-31):
(无正文)

网友A:
查一下变压器的初级电感是否合适?

楼主:
我变压器的初级匝数为40T,电感量为5.56mH,当加2.5A的偏流时,初级的电感量为36UH,是不是与这个有关,因为该电源在120VAC输入时,初级的有效电流已超过2.5A

楼主:
初级40T,次级6T,VCC供电绕组:4T,LP:5.56MH

网友B:
你设计的最大占空比是多少了..与占空比有关的.

网友C:
兄弟,我现在做一个300W也是这种情况, 我的是+-20电压,在200V以上的时候输出电压和带负荷能力都正, 做小于200V的时候输出电压会随输入电压的减小而减小呀, 急死了, 大哥大姐们帮手呀

网友D:
变压器次级圈数增加.

网友E:
他们设计时不考虑占空比及死区的问题.

网友F:
大哥,能不能祥细点说明一下半桥电路的占空比和死区时间是要如何控制的呢,

网友G:
英雄所见略同,原理上是可以做到的...

网友H:
我正在将次级的匝数加到8T,原先为6T,到时候换上再测试一次,

  请问大虾,这种半桥的主变压器和推动变压器是怎么样设计的呀,小弟是第一次设计半桥电路,请多赐教,谢师付了,

网友I:
增加次级匝数后应考虑输出整流二极管的耐压问题.

网友J:
用TL494做半桥的电源,这种电路不能做全电压的

网友K:
可以做,加开关切嘛!

网友L:
加开关切换那还叫什么全电压嘛?!小弟你还要看多点书哦!

网友M:
原理上可以做的...

网友N:
是的,除非加个PFC电路就可以实现了.

网友O:
用TL494或KA7500做半桥电路不能做全电压的,除非加自动转换

网友P:
可以,我见过巨大一款机就做到110-265V300W,不过便压器较大,效率也较低,电压高时带载电源温升较高.不适和连续大负载电源,可用于功放电源.

网友Q:
一般情况下没有必要!
大功率加自动转换,小功率要不计成本和效率.

网友R:
在占空比最大为0.8的情况下,初级与次级的10:1到11:1,供电绕组与初级的匝数比为4:1

网友S:
选择了合适的静态工作点的话  应该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