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Easy21XX板,在Keil+uCOS模式中的使用。

楼主(2010-07-31):
我准备用LPC213X做个项目,先用“Keil(3.51版)+Easy2100板+uCOS”做些试验。从ZLG下载“EasyARM_Keil.zip”,学习后,在“Keil(3.51版)+Easy2100板+C语言”的模式下,已经能顺利运行。但在uCOS的模式后,不能通过。以Easy2100光盘上的“Gpio”为例,以原有ADS中的启动等文件与“EasyARM_Keil.zip”启动文件相结合,例如;对原有的IRQ.S文件,在code32下,增加“PRESERVE8”。
  运行后出现如下错误;
..\ARM\Os_cpu_c.c(141): warning:  #1267-D: Implicit physical register R0 should be defined as a variable。
..\SOURCE\OS_TASK.C(370): warning:  #177-D: variable "self" was declared but never referenced。
linking...
.\out\2114Flash-1.axf: Error: L6200E: Symbol StackUsr multiply defined (by stack.o and startup.o).
.\out\2114Flash-1.axf: Error: L6200E: Symbol bottom_of_heap multiply defined (by startup.o and heap.o).。
   不知何因?敬请高手及版主们指点。
   那位同行,若有“Keil+LPC21XX+uCOS”程序的实例,请发至zhou0603@163.com。我可参考、学习。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A:
“Symbol StackUsr multiply defined (by stack.o and startup.o)”是指符号“StackUsr”不仅在汇编文件或C文件stack中定义了,而且还在startup.s中定义。错误的原因就是重复定义符号“StackUsr”,你可以在一个文件中去掉定义StackUsr。符号bottom_of_heap也是一样重定

网友B:
用自带的rl多好用
记得IAR配置了ucos-I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