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LPC2210的h-jtag检测到外部flash id为0xe59ff018

楼主(2010-07-31):
[求救]LPC2210的h-jtag检测到外部flash id为0xe59ff018,所以报错
“Flash id does not mach,please make sure that the right  flash device is selected”
我用的是easyarm2200平台,芯片是lpc2210,外部flash为SST39VF1601.
昨天还是好的,写了一个程序通过h-jtag下进去后,可能跑飞了。0xe59ff018应该是向量表中的。不知道怎样解决。
谢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应该怎样解决?我试过了,flash没有坏,不会是lpc2210坏了吧?

网友A:
你可以将程序放到片内RAM测试下芯片是否正常,然后在片内RAM操作SST39VF1601,看是否正常,如果不正常,检查下板子上的电源,复位,晶振等电路是否正常。

楼主:
由于lpc2210没有内部flash,easyarm2200平台上,我把JP7选到INSIDE,用的lpc2210的工程模板DebugInChipFlash,烧写的是流水灯的程序,但也不能跑起来。

又回来用H-FLASHER check了一下外部flash,还是flash id为0xe59ff018.还有没有办法测试lpc2210有没有坏?

楼主:
我有两块easyarm2200平台,用其中的一个好的ARM CPU PACK,分别插到两个平台上,都是好用的,就是另外一个ARM CPU PACK,就不行了。求救。谢谢

楼主:
我刚才测了一下复位和晶振,复位没问题,晶振的电压达到了3.67V左右,肯定出问题了,应该怎么办?

楼主:
不好意思,麻烦大家了。我用片内RAM仿真(下载2100模板),用的里面的DebugInRam,可以了。流水灯程序可以跑起来了。

但让它擦除外部的flash,不行,没成功。请帮帮我吧。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