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问题winbon 745 内核失败 Internal error: unknown data

楼主(2010-07-31):
新问题winbon 745 内核失败 Internal error: unknown data我们公司自己用winbon745开发了自己的板。bootloader能正确起来,就引导。
使用说明了书上所写的fx 7 linux.zip 0x7f020000 0x8000 –acxz
自己做的板写入内核成功后不能起动linux系统。
        IP Address          : 0.0.0.0
        DHCP Client         : Enabled
        CACHE               : Disabled
        BL buffer base      : 0x00300000
        BL buffer size      : 0x00100000
        Baud Rate           : 115200
        USB Interface       : Enabled
        Serial Number       : 0x00000000

For help on the available commands type 'h'

Press ESC to enter debug mode ......
Cache disabed!
Processing image 1 ...
Processing image 2 ...
Processing image 3 ...
Processing image 4 ...
Processing image 5 ...
Processing image 6 ...
Processing image 7 ...
Unzip image 7 ...
Executing image 7 ...

使用相同的内核文件写入winbon745所带的开发板,linux系统能起动,并在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1f:00停止了。因为我目前只写入操作系统。

使用winbon745所带的开发板写入文件系统,系统就能正常跑起来。使用我们自己的板,问题一样。

在此向各位请教?谢谢
这个问题已经解决。原因是板的线路问题。

现有有新的问题。在liunx起动的时候,
Executing image 7 ...
Linux version 2.4.20-uc0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3.0) #449 Wed Dec 30 18:46:38 PST 2009
Processor: Winbond W90N745 revision 1
Architecture: W90N745
On node 0 totalpages: 1792
zone(0): 0 pages.
zone(1): 1792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om0 rw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9.83 BogoMIPS
Memory: 7MB = 7MB total
Memory: 5876KB available (952K code, 172K data, 44K init)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JFFS2 version 2.2. (C) 2001-2003 Red Hat, Inc.
Winbond W90N745 Serial driver version 1.0 (2005-08-15) with no serial options enabled
ttyS00 at 0xfff80000 (irq = 9) is a W90N745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700000-6FFFFF [VIRTUAL 700000-6FFFFF] (RO)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1024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CFI command set 0002 will be used
01 eth0 initial ok!
which:0
SCSI subsystem driver Revision: 1.00
POS-TAX flash device: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Internal error: unknown data abort code: e18310b2
/**我对比了一下。正常起动的信息,发现是这不同。请问是什么原因。谢谢啊。 查看了下liux起动。有可能是non flash 初始化时引起操作系统异常,难道又是硬件原因????**/
CPU: 0
pc : [<9f0058e5>]    lr : [<2d0003e9>]    Not tainted
sp : fffffeea  ip : fffffeea  fp : 0000a800
r10: 0000a400  r9 : 00000000  r8 : 00007c00
r7 : 00004800  r6 : 0088ac7f  r5 : 00004000  r4 : 0001447f
r3 : 0000f7ea  r2 : 000078ea  r1 : 0000faea  r0 : 00009aea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ff  Mode SVC_26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
Process swapper (pid: 1, stackpage=0015b000)
Stack:
Backtrace: frame pointer underflow
Function entered at [<0151fff8>] from [<03942000>]
Unhandled fault: alignment exception (93) at 0x00000001
fault-common.c(97): start_code=0x7f000144, start_stack=0xa8)
Internal error: Oops: 0
CPU: 0
pc : [<000e9b2c>]    lr : [<0001decc>]    Not tainted
sp : 0015bd1c  ip : 0015bce8  fp : 0015bd48
r10: 00000001  r9 : 80000013  r8 : 00000010
r7 : fc000003  r6 : 0151fff8  r5 : e1a01005  r4 : 0000a800
r3 : 20000093  r2 : 00000001  r1 : 00000001  r0 : 0000a7f0
Flags: nZCv  IRQs off  FIQs on  Mode SVC_32  Segment kernel
Control: 0
Process swapper (pid: 1, stackpage=0015b000)
Stack:
0015bd00:                            0001decc  000e9b2c 60000093 ffffffff 0015a000
0015bd20: 80000013 e18310b2 0015befc 00200000  00019588 00000004 80000013 0015bde4
0015bd40: 0015bd4c 00019a64 00019504 00000004  00000000 00030001 9f0058e5 000faaec
0015bd60: 00000001 00000010 00000000 00000010  000000ff 000000f0 00000090 00000055
0015bd80: 000000aa 000000f0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ff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f0
0015bda0: 00002249 00000001 00000052 00000000  00000090 00000051 00000000 00000055
0015bdc0: 00000059 00000000 000000aa e18310b2  0015be1c 00000000 0015bef4 0015bde8
0015bde0: 0001a718 00019a14 0010a228 000000f0  00200000 ff000000 00000002 0010a228
0015be00: 00000000 0015befc 00200000 0015befc  00000001 0015bef4 00400000 0015be30
0015be20: 00093a48 00097a20 80000013 ffffffff  00000098 000000ff 0014d3e0 46454443
0015be40: 4a494847 4e4d4c4b 5251504f 56555453  5a595857 4e4d4c00 20000013 000000f0
0015be60: 00105968 00000029 00000000 00000020  00000020 00105964 001057bc 0015beb8
0015be80: 0015be8c 0002e184 00000000 00000098  0000002a 00000000 000000ff 000001f0
0015bea0: 00000000 000000f0 00000002 0015befc  00000001 0010a144 0010a228 0015befc
0015bec0: 00000087 00000000 000000f0 00000002  0010a228 0010a144 00000002 0014d3e0
0015bee0: 0015befc 00000001 0015bf5c 0015bef8  00097638 000939e0 00170000 00000000
0015bf00: 00000000 00000001 00000002 00000001  00000000 00000000 00000000 0014b260
0015bf20: 00000001 00000049 00000001 00000015  00000000 0010a228 000fab2c 0010a228
0015bf40: 0007db80 0012c68c 0010ca20 00000087  0015bf78 0015bf60 000974f4 00097574
0015bf60: 0010a228 000fab2c 0010a14c 0015bfb4  0015bf7c 000937f8 000974f0 000947b8
0015bf80: 00000000 0010ca24 0010a218 0015bfb8  0015bf9c 0001e42c 0001e440 0010a228
0015bfa0: 0001219c 0010ca24 0015bfc8 0015bfb8  0000fbd0 000937c8 00012184 0015bfe0
0015bfc0: 0015bfcc 000086b4 0000fbac 001154b0  0012c68c 0015bffc 0015bfe4 0001304c
0015bfe0: 000086a8 001154b0 0012c68c 0010ca24  00000000 0015c000 000168e8 0001304c
Backtrace:
Function entered at [<000194f4>] from [<00019a64>]
r5 = 80000013  r4 = 00000004
Function entered at [<00019a04>] from [<0001a718>]
r6 = 00000000  r5 = 0015BE1C  r4 = E18310B2
Function entered at [<000939d0>] from [<00097638>]
Function entered at [<00097564>] from [<000974f4>]
Function entered at [<000974e0>] from [<000937f8>]
r6 = 0010A14C  r5 = 000FAB2C  r4 = 0010A228
Function entered at [<000937b8>] from [<0000fbd0>]
r6 = 0010CA24  r5 = 0001219C  r4 = 0010A228
Function entered at [<0000fb9c>] from [<000086b4>]
r4 = 00012184
Function entered at [<00008698>] from [<0001304c>]
r5 = 0012C68C  r4 = 001154B0
Function entered at [<0001303c>] from [<000168e8>]
r6 = 0010CA24  r5 = 0012C68C  r4 = 001154B0
Code: ebfcd09d e2440010 (e5961004) e1a03521 e59f20cc
Kernel panic: Attempted to kill init!
/////////////////////////////////////////////////////////////////////////////////////////////////////////////////////////

这是正常起动的信息:
Linux version 2.4.20-uc0 (root@localhost.localdomain) (gcc version 3.0) #449 Wed Dec 30 18:46:38 PST 2009
Processor: Winbond W90N745 revision 1
Architecture: W90N745
On node 0 totalpages: 1792
zone(0): 0 pages.
zone(1): 1792 pages.
zone(2): 0 pages.
Kernel command line: root=/dev/rom0 rw
Calibrating delay loop... 39.83 BogoMIPS
Memory: 7MB = 7MB total
Memory: 5876KB available (952K code, 172K data, 44K init)
Dentry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1, 8192 bytes)
Inode 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Mount-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512 (order: 0, 4096 bytes)
Buffer-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1024 (order: 0, 4096 bytes)
Page-cache hash table entries: 2048 (order: 1, 8192 bytes)
POSIX conformance testing by UNIFIX
Linux NET4.0 for Linux 2.4
Based upon Swansea University Computer Society NET3.039
Initializing RT netlink socket
Starting kswapd
JFFS2 version 2.2. (C) 2001-2003 Red Hat, Inc.
Winbond W90N745 Serial driver version 1.0 (2005-08-15) with no serial options enabled
ttyS00 at 0xfff80000 (irq = 9) is a W90N745
Blkmem copyright 1998,1999 D. Jeff Dionne
Blkmem copyright 1998 Kenneth Albanowski
Blkmem 1 disk images:
0: 700000-F7AFFFFF [VIRTUAL 700000-F7AFFFFF] (RO)
RAMDISK driver initialized: 16 RAM disks of 1024K size 1024 blocksize
loop: loaded (max 8 devices)
CFI command set 0002 will be used
01 eth0 initial ok!
which:0
SCSI subsystem driver Revision: 1.00
POS-TAX flash device: Found 1 x16 devices at 0x0 in 16-bit bank
Amd/Fujitsu Extended Query Table at 0x0040
number of CFI chips: 1
cfi_cmdset_0002: Disabling erase-suspend-program due to code brokenness.
Creating 2 MTD partitions on "POS-TAX flash device":
0x00000000-0x00300000 : "images 3M"
0x00300000-0x00400000 : "user 1M"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hub
add a static ohci host controller device
: USB OHCI at membase 0xfff05000, IRQ 15
hc_alloc_ohci
usb-ohci.c: AMD756 erratum 4 workaround
hc_reset
usb.c: new USB bus registered, assigned bus number 1
hub.c: USB hub found
hub.c: 2 ports detected
Usb device driver by ns24 zswan designed successfully!
Initializing USB Mass Storage driver...
usb.c: registered new driver usb-storage
USB Mass Storage support registered.
NET4: Linux TCP/IP 1.0 for NET4.0
IP Protocols: ICMP, UDP, TCP
IP: routing cache hash table of 512 buckets, 4Kbytes
TCP: Hash tables configured (established 512 bind 1024)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48127
FAT: bogus logical sector size 48127
Kernel panic: VFS: Unable to mount root fs on 1f:00

网友A:
你这个内核版本用的是pos的内核啊,没有用最新的7系列的BSP吧。

网友B:
怀疑是mtd的话你可以去掉mtd驱动先不选,然后在测试看看。

网友C:
最新的7系列的BSP在哪有的下?
我目前用的这个内核版本是拿winbon745开发板的时候,商家给的。只不过,用这个内核写入商家提供的winbon745的板是可以正常运行啊。
谢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