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3.3V)电平转换芯片的方向问题

楼主(2010-07-31):
自己查了下资料,找到一块叫74LVC245的电平转换芯片。大家帮忙看看我的接法对不对。
     另外,在芯片的DATA SHEET里写着TR是作为方向控制,这个引脚应该怎么接?接到单片机的IO脚上吗?或者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控制方向吗?

楼主:
Vin输入电压0-5.5V
Vout输出电压0-VCC

网友A:
你二极管都敢拿来降压,还用啥芯片呀。接口转换根据方向和速度、功耗要求不同,方案很多。你看下Onsemi的界面转换器好了,那个是自动的,不需要方向控制。

楼主:
你二极管都敢拿来降压,还用啥芯片呀。接口转换根据方向和速度、功耗要求不同,方案很多。你看下Onsemi的界面转换器好了,那个是自动的,不需要方向控制。 ...
引用 网友A:

这位大哥,不是我想要二极管降压啊,我虽然没经验可是也知道这样做不可靠。
可是74LVC245上的VCC(3.3V)的电压到底该怎么获得我不知道哇。(Vout:0-VCC、Vin:5V)
我想请教下系统仅单电源(5V)的时候,有没有什么好一点的方法。

网友A:
最好的办法就是你不要混用3.3V和5V的芯片,你实在要混用,又想问我方案的话,请提供下列参数:数据速度、方向(双向,单向)、是否有低功耗要求,成本控制范围。最好你就直接把图发上来,让我知道是那两个芯片要通讯。

网友B:
估计是5V的MCU与3.3V的memory通信吧,我以前是把MCU的输出高改为带上拉电阻的输入来做的,这样并不会冲击坏3.3V的IC管脚

网友A:
51和SPI接口的FLASH吧?

楼主:
是和SPI接口的无线通信模块的控制芯片通信,要往芯片的寄存器写一些指令什么的。
程序已经写好了,并且用二极管降压也实现了通信,可我觉得这样做不是很可靠的办法。
这个东西是我自己做的一个电子作品,想参加一个比赛,比赛的主办方要求用的MCU必须是ATMEL的89S52,我买的无线模块是1.8-3.6的,哎没办法啊。

PS:5V的无线模块很少

网友A:
你如果只是比赛的话,能跑也就行了。做产品的时候再来深究了。

网友C:
51的直接接都没问题,不用考虑加什么电平转换

网友D:
51的是弱上拉,直接接问题也不大。。。关键是无线模块的高电平电压要 大于51的高电平电压。

楼主:
测试过了,模块的输出高电平在5V系统里会被认为是高电平。
谢谢大家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