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马达

楼主(2010-07-31):
cypress  的

网友A:
MCU一般需做开发,如果想直接控制可选一些专用芯片.

网友B:
cy8c24423需要编程,这是说这颗IC可以用来做E-BIKE的控制器。

网友A:
不知道你说的马达是哪种,马达的总类忒多了。小到手机马达,大到飞机马达。。。。

网友B:
用于控制马达的单片机其实是个很小儿科的问题,说起来也很简单,就看你是用什么样的程序来控制马达了,是要用ASM呀还是要用C

网友A:
记得Freescale   MR32   有对电机控制专门处理

楼主:
控制电机不需要专用的芯片吧
除非是驱动要求非常高的

网友B:
还是要看看使用的时什么样的马达了!

网友C:
楼主的问题是什么呢?是想问cypress有哪些马达控制方案是吗?除了2楼说的还有24533,2463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