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大侠这样的焊盘做出来是什么样的?

楼主(2010-07-31):
如题

网友A:
很少99SE做原件

请大家参观我的PCB LAYOUT展示图 http://photo.blog.sina.com.cn/maocheling

网友B:
直径60mil的圆焊盘,但没孔,你可以打印预览下就知道了。

网友C:
长宽各60mil的矩形无孔焊盘

网友B:
改3楼,是矩形焊盘

楼主:
感谢各位大侠的回答,非常感谢。但是我对问题的答案还是有点不太满意。应该是我没有问清楚吧。其实我是想知道这个焊盘会穿过板子呢还是在板子的表面?

网友D:
你放到中间层了,肯定不是在表面了

网友E:
是啊,放在中间了,有什么用!

楼主:
multilayer,是中间层么?不是多层的意思么?其实我个人觉得这个焊盘做出来是一个嵌到板子里的铜块就是他是从顶层到底层都有的铜块。请高人指教

网友F:
在表面的一个正方形,正方形内都是可焊区域,没孔!

网友G:
这个就是表面放一个表贴焊盘而已,很常用啊。

网友H:
肯定是表面了 都没孔的。。。

网友I:
multilayer的焊盘,制板出来,会在你所有的电气层都加上一个焊盘,单面板,就1层有,双面板,上下二两层都有,4层板以上,除了表层有,内部层同样会有,但是4层板以上这个焊盘变多余了,因为没有孔,,,内层和表层不能连接了..

网友J(2010-09-04):
放在了Multilayer,孔径又是零,做出来应该是顶层和低层都有

网友K:
60X60MIN的矩形无孔焊盘

网友L(2014-03-11):
引用 网友J:
放在了Multilayer,孔径又是零,做出来应该是顶层和低层都有

那么底层和顶层通过这个焊盘联通么?

网友M:
楼上已经有解答

网友N:
在板子中间挖一个洞,但不同打穿(控深钻、控深铣),镀上铜和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