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2148 boot1,boot0引脚问题和I2C漏极开路问题

楼主(2010-07-31):
复位的时候P0.7和P0.9一直处于高电平状态,复位键松开后还是高电平,但是可以通过软件IOCLR0写1清除。再一直按住复位键的时候这两个引脚一直都是高电平(接在着两个引脚的led一直亮着),电压表测试在2.06V。做普通的点灯实验,着两个引脚的led也比其他的要暗,电压表测试在2.06V。
请问这是怎么回事??

本来以为这两个引脚是boot0和boot1的引脚,内部带弱上拉。复位的时候是11,片内flash启动。但是找了手册~~~都找不到2148的boot引脚是那两个,要是是这两个,那复位后怎么使用当做普通IO口,让其电压能像其他IO一样达到3点几。

如果不是boot引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

还有就是P0.2一直都是低电平,再软件怎么设置都是低电平,是不是因为他是i2c的复用口,内部是漏极开路的结构。
所以要想p0.2当做io能输出高电平,要再外部加上拉。我的理解对么??

谢谢大家

网友A(2010-12-17):
帮你把问题顶上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