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怎样在IAR里重定位中断向量表?

楼主(2010-07-31):
网上看的例子是COSMIC下的,不知道IAR怎么搞。

网友A:
STM8还能重定位中断向量表?

楼主:
楼上,不是写中断服务程序。
看下面的图就明白想要做什么了,呵呵。

网友A:
4楼这张图哪里来的?

楼主:
香主也不知道图的来路?ST官方的啊
只是官方资料给的例子是COSMIC下的,想在IAR用,不知道怎么做

楼主:
下面是例子的代码,MAIN_USER_RESET_ADDR是常量0x9000ul,这样中断向量被重定位到0x9000开始的地方。
这段代码应该和编译器直接有关,所以想知道IAR怎么实现同样的功能。

/*        Redirected interrupt vector table
*        Copyright (c) 2008 STMicroelectronics
*/

#include "main.h"

typedef void @far (*interrupt_handler_t)(void);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
        unsigned char interrupt_instruction;
        interrupt_handler_t interrupt_handler;
};

@far @interrupt void NonHandledInterrupt (void)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return;
}

extern void _stext();     /* startup routine */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UserISR_IRQ[32] @ MAIN_USER_RESET_ADDR;

//redirected interrupt table
struct interrupt_vector const _vectab[] =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_stext}, /* reset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1)}, /* trap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2)}, /* irq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3)}, /* irq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4)}, /* irq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5)}, /* irq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6)}, /* irq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7)}, /* irq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8)}, /* irq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 9)}, /* irq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0)}, /* irq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1)}, /* irq9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2)}, /* irq1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3)}, /* irq1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4)}, /* irq1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5)}, /* irq1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6)}, /* irq1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7)}, /* irq1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8)}, /* irq1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19)}, /* irq1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0)}, /* irq1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1)}, /* irq19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2)}, /* irq20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3)}, /* irq21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4)}, /* irq22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5)}, /* irq23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6)}, /* irq24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7)}, /* irq25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8)}, /* irq26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29)}, /* irq27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30)}, /* irq28 */
    {0x82, (interrupt_handler_t)(UserISR_IRQ+31)}, /* irq29 */
};

楼主:
今天用了一个笨办法来测试自编bootloader。
先在IAR下创建2个工程bootldr和main。
bootldr程序执行完所需bootloader代码后,跳转至0x9000,工程按默认方式编译,ROM开始地址0x8000。
main是主应用程序,编译时设定ROM开始地址为0x9000。
然后就是笨办法来了,手工修改bootldr的hex文件中0x8004-0x807F的中断向量表,比如0x8004处跳转至0x9004,全部修改完成后将bootldr和main两个hex文件一起烧入芯片,运行一下看看结果,很正常,哈哈,自编的bootloader成功啦

网友A:
香主也不知道图的来路?ST官方的啊
只是官方资料给的例子是COSMIC下的,想在IAR用,不知道怎么做
引用 楼主:

我不可能看过所有文档,更何况你断章取义呢,:lol

官方的?那份文档?

网友B:
是这个文档:AN2659  STM8 in-application programming (IAP) using a customized user-bootloader

对了香版主
:04 0000 05 0000B191B5

这个是IARSTM8 输出的HEX文件最后部分,请问 05 这里指什么意思呢? 查了HEX格式资料说是“开始线性地址” 不知道在这里是什么意思?

网友B:
:( 这个也算不是中断向量重新映射,是模拟方案而已!呵呵!上面的问题哪位知道的也说说啊!

网友A:
我就说4楼是断章取义嘛,为什么你只看图而不看有关的说明:

楼主:
上面那些我都看过了,可能我问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在IAR里如何设置或程序中怎么处理才能编译生成包含了从主中断跳转至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
在8楼我已实现了自编bootloader的功能,但那是手工修改hex文件的结果。

网友B:
修改对应LINK文件就可以实现,具体看一下IAR的手册!

网友A:
上面那些我都看过了,可能我问题没说清楚,我的意思是在IAR里如何设置或程序中怎么处理才能编译生成包含了从主中断跳转至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
在8楼我已实现了自编bootloader的功能,但那是手工修改hex文件的结果 ...
引用 楼主:

晕,要问的是如何生成中断向量表,结果却问如何重定位中断向量表,差太远了,:L

生成包含了从主中断跳转至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这个很容易,只需要在你的Bootloader项目中,在中断向量表中填写绝对地址即可,而不需要让编译器自动分配。

楼主:
晕,要问的是如何生成中断向量表,结果却问如何重定位中断向量表,差太远了,:L

生成包含了从主中断跳转至应用程序的中断向量表,这个很容易,只需要在你的Bootloader项目中,在中断向量表中填写绝对地址即可, ...
引用 网友A:

IAR中在哪里填写绝对地址?IAR跟STM8一起开始学的,还没用熟,请香主指点。

楼主:
修改对应LINK文件就可以实现,具体看一下IAR的手册!
引用 网友B:

修改LINK文件是移动整个中断向量表在ROM中的地址,而中断向量表中的跳转地址还是编译器自动分配的。

网友B:
晕,手册没有去看了吧,呵呵,  “而不需要让编译器自动分配” 这个香版主已经说明了吧,不过LINK有个BUG,我已经给IAR发过EMAIL了,回复已经确定了是BUG,说一下版本修正!

楼主:
楼上,你遇到的是哪个bug?

网友B:
不影响,你使用的啊!

楼主:
都当宝贝似的藏着啊

网友B:
IAR中如何在C程序中定义section,以及在icf中初始化段

网友C(2012-07-13):
18# crazybee 修改LINK中的icf文件,将Rom地址从0x8000改成0x9000,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9FFF];
这样重定位中断向量表就可以吗?

网友D(2015-12-24):
引用 网友A:
晕,要问的是如何生成中断向量表,结果却问如何重定位中断向量表,差太远了,

生成包含了从主中断跳 ...

“只需要在你的Bootloader项目中,在中断向量表中填写绝对地址即可,而不需要让编译器自动分配”,请问这个具体怎么实现的,在哪里修改?有没有官方demo。我现在用的是STM32F411.多谢!

网友E:
把bootLoader放在0000开始的扇区,并截获所有中断和跳转,然后每次开机启动都会先运行BootLoader,BootLoader先校验程序区是否正确,如果正确,则转到程序区运行,在程序区里重新开辟一个中断向量表,Bootloader里面截获的

网友E:
A:BOOT 项目里操作:
1.把BOOT程序跟应用程序分两个项目编写
2.在BOOT程序里最重要的是中断向量表重定向,icf文件就不用设置了(BOOT里不能开中断)
中断向量表重定向设置方法代码如下:
__root const long reintvec[]@".intvec"=
{ 0x82008080,0x82009004,0x82009008,0x8200900c, //当应用程序地址不是0x9000时则要相应改掉除第一个0x82008080以外的数值
0x82009010,0x82009014,0x82009018,0x8200901c,
0x82009020,0x82009024,0x82009028,0x8200902c,
0x82009030,0x82009034,0x82009038,0x8200903c,
0x82009040,0x82009044,0x82009048,0x8200904c,
0x82009050,0x82009054,0x82009058,0x8200905c,
0x82009060,0x82009064,0x82009068,0x8200906c,
0x82009070,0x82009074,0x82009078,0x8200907c,
};
3.然后BOOT程序的跟一般程序一样编写通信协议及FLASH操作代码就行了,还有一点要记住,BOOT程序里不要开中断哦!
这种方法缺点就是会浪费约128个字节的FLASH空间,如果有高手能把这些空间省下来,请指点哦!
B:应用程序项目里操作:
在应用程序项目里必须在icf文件修改,修改如下:
把下面三行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8000 to 0xFFFF];
改为
define region Ne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Far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define region HugeFuncCode = [from 0x9000 to 0xFFFF];
就可以了,应用程序就可以开中断了,IAP就是这么简单吧!
当然我这里是用0x9000地址作为应用程序区的首地址,至于各位BOOT大小是多小就按不同的数值设置
但是必须记得在BOOT的中断向量重定向表也必须要相应修改哦!
解析下BOOT重定向表内的0x82008080为什么是这个数值:因为重定向表跟中断表重叠了,编译器就先分配重定向表,在接着的地址0x008080处,
再分配一份中断向量表,所以其实是两份中断向量表,所以BOOT重定向表内的0x82008080就是为了要跳到真正的BOOT程序入口,
因为在0x8080处才是真正跳转到__iar_program_start入口。

网友F:
需要在编译器的target opition---tagret下修改内部RAM的起始地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