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编写USB鼠标的驱动?

楼主(2010-07-31):
近日想要改装一个鼠标,加入一个其他功能。但不知这一块儿该怎么做?

网友A:
是想找什么捷径吗?小伙子?

楼主:
嗯,譬如什么芯片之类的,可以直接实现USB协议。

网友B:
Cypress   cy7c63723,   Cypress   提供現成的方案和原代碼

网友B:
改装,你要看一下你的现有鼠标使用的芯片型号。

网友A:
比较常见的有 HT82M99E,EM78M611等芯片,一般都是台湾的芯片。

网友A:
但是如果是可以MTP的话,就可以重新写代码,重新烧录即可,厂商都免费提供demo代码。

网友C:
鼠标除了具有鼠标的功能,还要添加什么功能啊。

网友D:
有的鼠标可以实现汉字的输入。

网友D:
有的鼠标,像汉王的硕鼠就可以实现语音的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