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950上移植Mplayer

楼主(2010-07-31):
我用的内核是red hat 的linux 3.2.2-5 ,Mplayer包是MPlayer-1.0rc1.tar.bz2, .配置信息是/configure --cc=arm-linux-gcc --host-cc=gcc --enable-cross-compile --target=arm-armv41-linux --enable-linux-devfs --disable-win32 --disable-dvdread --enable-fbdev --disable-mencoder --enable-libavcodec --enable-liba52 --enable-mp3lib --enable-static --disable-live --disable-armv5te --disable-rtc --disable-iconv --charset=noconv --prefix=/tmp/mplayer

在LCD驱动正常的情况下(有小企鹅,图片能够显示),输入./mplayer -nosound 1.avi,出现如下信息:
#./mplayer -nosound 1.avi
MPlayer 1.0rc1-4.2.1 (C) 2000-2006 MPlayer Team
CPU: ARM
Terminal type `vt102' is not defined.
Playing 1.avi.
AVI file format detected.
AVI_NI: No audio stream found -> no sound.
VIDEO:  [XVID]  320x240  12bpp  18.000 fps  332.7 kbps (40.6 kbyte/s)
Clip info:
Software: MEncoder SVN-r29352(20090610-gcc4.3.3)
==========================================================================
Opening video decoder: [ffmpeg] FFmpeg's libavcodec codec family

    请问这里的Terminal type `vt102' is not defined.是什么意思啊,是说我的超级终端吗,还是说数据的格式?改如何修改呢,是内核问题还是MPLAYER的问题?
请问有人做过W90p950上的mplayer的移植吗,注意点有哪些啊?网上别人貌似都没出过这个问题,请高手指教,期待有经验的达人。

网友A:
这个问题影响了播放吗
我看后面都是正常的播放流程啊

楼主:
恩,后来我发现这个问题不影响播放。。。谢谢楼上的意见啊,我改用320x240的MPg格式的视频就可以播放了。

楼主:
但是我有个新问题,为了能播MP3,我添加了一个libmad的库,用的libmad-0.15.1b.tar.gz,解压后安装命令如下:
./configure --enable-fpm=arm --host=arm-linux --disable-shared --disable-debugging --prefix=/usr/local/arm/3.3.2/lib cc=/usr/local/arm/3.3.2/bin/arm-linux-gcc ,make  make install 后查看目录发现 libmad.a libmad.la 和mad.h已经在相关目录中了,再用如下命令编译(红字为添加了lib库后改动部分):
./configure --cc=/usr/local/arm/3.3.2/bin/arm-linux-gcc --host-cc=gcc --enable-cross-compile --target=arm-armv4l-linux --enable-linux-devfs --disable-win32 --disable-dvdread --enable-fbdev --disable-mencoder --enable-libavcodec --disable-liba52 --disable-mp3lib --enable-static --disable-live --disable-armv5te --disable-rtc --disable-iconv --charset=noconv  --enable-mad --enable-ossaudio --with-extraincdir=/usr/local/arm/3.3.2/arm-linux/sys-include/:/usr/local/arm/3.3.2/lib/include --with-extralibdir=/usr/local/arm/3.3.2/arm-linux/lib:/usr/local/arm/3.3.2/lib/lib
出现如下图的错误,一大串同样的错误,错误类型貌似很普遍,但网上那个没找到解决办法,一开始以为是库的位置不对,但是别人有过成功的例子,也是这样的路径,很迷惑,求高手支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