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个BANK到底对应哪些内存单元

楼主(2010-07-31):
如题

网友A:
我刚开始看中颖单片机入门与实践的时候,在看到ROM的组织的时候,看了半天也没有搞清楚

网友B:
ROM是每4K为一个BANK,但每个4K ROM BANK的前2K都是共用的。

网友B:
这样你们就应该能理解了吧。

楼主:
前2K为什么要共用呢

网友B:
这个跟IC内核及指令有关

网友A:
这个怎么理解?

网友B:
JMP指令可寻址4K,CALL,RTNI等只能寻址2K,在程序中要执行CALL,RTNI等只能寻址2K的指令时,要保证执行完毕后正确返回到原来的地址

网友B:
故有2K是共用的。

网友C:
我的理解
bank0是公共区,随时都可以被cpu访问到。

网友D:
bank1----bank15同一时刻只能有一个bank能被cpu访问到,当从bank1跳转到bank2(或者其他bank)的时候,MCU就会执行翻bank。

网友D:
翻bank一般都是MCU自动完成的,但是编译出来的代码放在哪个bank、以及何时执行翻bank需要程序员合理规划。

网友B:
总之这个分bank的架构对程序员比较头痛...

楼主:
是啊,我慢慢理解吧,多谢大家

网友E:
把 bank 理解成 页 就行

网友F:
有些问题弄清楚楚是对的,但也没必要太深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