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378 看门狗问题

楼主(2010-07-31):
您好,我用如下语句启动看门狗
WDTC = 0x400;
WDMOD = WDEN | WDRESET;

WDFEED = 0xAA;
WDFEED = 0x55;

这种情况下如果不喂狗,基本上一跑就复位,可我把溢出时间改为WDTC = 0x500;就不复位了,
请问什么原因,不至于相差那么大吧

另外如果选择默认的RC震荡最为WDT的时钟,由于内部时钟不准确,标称值是4MHz这样是不是溢出时间会相差较大?

网友A:
1、根据您的描述,应该是喂狗的间隔超过了看门狗溢出的时间。

2、片内RC的偏差最大只有1%的误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