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710及950 USB Host接口的使用

楼主(2010-07-31):
我在710上用NO-os的代码加上ucos,可以接usb1.1,usb2.0接口的U盘,950上使用了OHCI和EHCI,我接上USB1.1接口的U盘,要扫描个10S钟才能检测好,如果只使用OHCI,则速度非常快。如果只用EHCI后,USB2.0接口的U盘,不能用,而且接USB1.1接口U盘的话,用不了多久,系统就挂了,不知道这个是啥原因,现在我只好在950上使用OHCI,但是比较慢。

网友A:
950 default 是由 EHCI 掌控 root hub port,
USB 1.1 裝置接上來, 必須經過 EHCI 數次嘗試 port reset 失敗之後, 才會將 root hub port 轉交給 OHCI,
如果沒有 EHCI, 就不需要這道程序,
其實這時間是可以縮短的, 請修改 hub.c 的下列定義
#define HUB_SHORT_RESET_TIME    150  // original setting
#define HUB_LONG_RESET_TIME     500
#define HUB_RESET_TIMEOUT       3000

改成
#define HUB_SHORT_RESET_TIME    100  // original setting
#define HUB_LONG_RESET_TIME     300
#define HUB_RESET_TIMEOUT       900
就可以了

回答另一個問題 ===>

1. EHCI 只能支持 USB 2.0 裝置, 接上 USB 1.1 是不會動的
2. OHCI 可以支持 USB 1.1/USB2.0 裝置, 但是 USB 2.0 裝置只能達到 USB 1.1 速度

如果 EHCI 可以支持 USB 1.1 的話, 那 OHCI 就沒有存在的必要了

至于你EHCI USB2.0的U盘不能用,我不知道是啥原因

网友B:
710上用NO-os的代码加上ucos,可以接usb1.1,usb2.0接口的U盘
是用官方提供的host库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