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哥用arm做视频播放功能选什么样的协处理器啊

楼主(2010-07-31):
小弟想用arm9做MP4的视频播放,请问用什么协处理器好呢?
如果只需要播放QVGA格式的(320x240)是否可以不用外接其它芯片而单靠软件解码?
如果用软件解码的话和硬件解码差距有多大呢,有做过的前辈能指导一下吗?小弟十分感激。

最近十分苦恼,看到许多arm+sm501的开发板,sm501貌似价格不菲,而且感觉做个视频播放它的功能有点大才小用了。

网友A:
在网上有看到2440软解码MP4,播放QVGA格式的,好像可以优化到24fps,你可以google搜一下,也想移植看看效果,不过难度蛮高的

网友B:
这个应该有很多种选择

网友B:
具体要看你所要达到的指标

网友C:
楼上的可以给出几种选择,让楼主参考一下

网友D:
可以用软件解码,但速度会慢一点

网友D:
如果你要达到实时的要求,就要考虑用硬件解码

网友E:
我建议自己做一个,虽然是大才效用,但还是很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