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mouse 求助

楼主(2010-07-31):
W90p950 host 用 OHCI 接mouse.  中断传输接收数据总是发生"data overrun"的错误. 检查过MPS, buffer size,还有HCCA的aligment都没问题.所有内存都在non-cache范围内.还有什么原因会产生这样的错误?先谢了!

网友A:
data overrun说明接受的数据没来得及拿走,然后后面的数据又来了。

网友B:
中断传输第一次就出现"data overrun"了.那就说明之前已经有数据了?怎样去清除?你的测试没问题,可不可以给个sample code看看啊.谢谢.

网友C:
EP0的MPS值太大了

网友D:
是的,给段相应的代码看下

网友E:
我也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F:
要non-os的还是linux上的

网友G:
把整个错误提示贴出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