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模拟开关的选择问题

楼主(2010-07-31):
之前有用过max4684,但是它跟大部分的模拟开关一样,连续电流能力小于500mA。最近准备对之前做的USB-HUB-SWITCH做个改进,希望开关的连续电流能力大于1A,大家推荐推荐,提提可行性方案...

网友A:
1A的续流能力?呵呵,这个要求也忒高了点。
如果要替换掉MAX4684,不妨看看SGM4684,参数特性大致相同,性价比可就高了去了

网友B:
电源开关的话直接用MOS管、三极管,根本用不着什么模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