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SmartARM3250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

楼主(2010-07-31):
请问一下SmartARM3250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啊。书上只讲了用JTAG-H怎么样下载程序,但是没有提到如何用串口下载程序。
    如果可以的话应该连接那个串口,要用到什么相关的软件,用ADS1.2编译程序时地址又该如何设置。最好有文档什么的,我觉得周工方面在开发SmartARM3250产品是应该把这部分加进去!

网友A:
使用串口5,使用串口调试助手之类的软件即可,LPC3250用手册上说的明明白白。ADS1.2选择片内RAM调试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