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汇编指令开关中断

楼主(2010-07-31):
我想用如下几条指令实现关闭中断的目的
   NOINT     EQU  0xC0

   MRS R0, CPSR
         ORR  R0, R0, #NOINT

   MSR CPSR_c, R0
          MOVS PC,LR

单步调试时,把CPSR的值读到R0中和修改R0的值都正常,但是到第三句指令时,把R0写回去的时候CPSR并没有改变,请问是什么原因?还是用户模式下不能写CPSR?

  如果是工作模式的原因,请问我如何能从用户模式切成系统模式?

网友A:
用户模式下不能修改CPSR,采用软中断将用户模式切换到系统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