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分析下该电路缺陷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7-31):
0.5%电阻,你如何做到0.1%精度?

楼主:
我想问的是除了这个电阻外,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影响。

网友A:
当然有其它因素影响。
首先是运放的失调电压。LM224失调可达数mV,你的输出为1~5V,0.1%就是1~5mV,失调电压已经超过允许的误差。其次是运放失调电压的温度漂移。
要达到0.1%,建议采用精密运放,使用双电源。尤其是输入端电流采样电阻,不仅要精度高,而且温漂要很小。
运放输出端分压似乎没有必要。如果输出幅度只需要2.5V,输入端电阻用125欧即可。

网友B:
楼上都说完了,而且很具体

网友C:
4--20mA   ,工业上用的吧, 那根长长的信号线也很关键,很容易引来干扰的,不过是电流信号还好点。但最好还是加个滤波。

网友D:
应该写“0.00000000001%的精度”

网友E:
做失调反馈的或许有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