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举电路和凹型滤波器中的缓冲器问题

楼主(2010-07-31):
问题一:下图选择自举电路,比不用自举电路好在哪里?

问题二:下图中缓冲器的作用是什么?

网友A:
这是双T电桥,用于狭带滤波(文中所说凹型滤波器),好像一般不称为自举电路,虽然该电路确实带有自举性质。
将跟随器输出反馈到双T电桥输入端,可以极大地提高双T电桥的Q值,使其带宽变得非常狭窄。
自举电路一般是指利用放大器的低输出阻抗,使输入信号跟随输出信号变化。例如提高射极跟随器的输入阻抗,增大射极输出互补放大电路输入动态范围,对半桥或全桥开关电源实现隔离驱动,等等。
第二幅图中下面的跟随器,其输出阻抗很低,目的是避免分压器VR电阻对双T电桥的影响。

楼主:
问题二弄明白了,但对自举电路还不够清楚。
如果说:  “自举电路一般是指利用放大器的低输出阻抗,使输入信号跟随输出信号变化。”
那么对于图6.25的解说:“将跟随器输出反馈到双T电桥输入端,可以极大地提高双T电桥的Q值,使其带宽变得非常狭窄。” 是否可以从正反馈的来理解提高Q值?

网友A:
3楼:
就是正反馈啦!只不过反馈量不大于1(由VR控制)就是了。

楼主:

还有一个问题哦~ 如下图
它说改变Q会改变增益。
说增益不对吧~这个电路的增益不是1吗?  应该说是改变Q会改变正反馈的电压吧.

网友B:
LZ不会是在西安吧??

网友C:
maychang老师,能不能说下自举电路为何要利用放大器的低输出阻抗来实现?

网友A:
9楼:
举的是电压,所以需要一个电压源。输出阻抗高了,举不起来的。

网友C:
谢谢maychang老师,那就是相当于反馈一个电压源叠加到输入去了?

网友A:
11楼:
是的。但增益必须小于等于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