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电子盲,请教各位老师些问题

楼主(2010-07-31):
本人是电子盲,最近拆开了同学的作弊而已因而对电子电路产生了兴趣,自己依样画葫芦按照电路板画了个电路图。请各位老师帮我改正一下。是用ps画的。下面是图啦。还有请老师帮我看下这2个电阻的阻值是多大的。看不来。谢谢了

网友A:
画错了吧,LM386是个功放芯片,有输入信号、输出信号你都没画出来,再者那个104是瓷片电容,不是瓷片电阻,是两只引脚的,不是三只的哦

楼主:
那个因为本人电子方面一窍不通。只是依样画葫芦。谢谢指点了。那个所谓的输出信号不知道应该画在哪里呢。能不能在详细的说下。错在哪里。谢谢指点。。

楼主:
还有那2个电阻到底是多大的呢。

网友B:
左边那个电阻色环颜色 棕黑橙金(没看错吧?)  是10K的误差5%
右边那个看不清,网上电阻读法多得是,认色环不成问题吧……你在百度输入"色环电阻"即可

楼主:
右边那根因为第二圈貌似没有。只有一个黑色的小点。可能是黑色的吧。我网上查。貌似是24k的。我不太确定。
还有能不能指点下 电路图哪里错了呢。哪位老师能教教我呢。谢谢了

网友C:
下个LM386 手册,再下个色环电阻计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