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一下这个放大电路

楼主(2010-07-31):
大家看一下这个放大电路,输入就是正弦信号(频率50k到350k,幅值在几十mV左右),输出就是示波器的CHB所连的。
第二个三极管是怎么工作的(偏执点?)?
另外就是我在调这个电路时输出峰峰值稍微大一些(1V左右)下半周期的波形就会无法放大(第一个三极管的输出时没有问题的,但是第二个三极管的下半周期放大不行),我感觉是第二个管子的偏执点太低。
附:这个电路的R11参数未定,大家可以帮帮忙。

网友A:
电路显然有误。Q5的发射极与集电极已经短路。改正后重发图。

网友B:
再顺便把波形图贴出来。

楼主:
实际中,幅值没有那么大的时候就已经底部的波形就已经出现问题了。(管子用的8050)

网友C:
别人都是从左到右画的图。

网友D(2013-12-07):
偏置不易稳定
把Q5的基极的R7 R8 去掉,再接约15K电阻分别接Q5基极和Q4发射机两点  Q4工作点重新由新接的电阻,和R15分别调整。

网友E:
调整R7 R8就可以. 这个电路直流反馈很深,偏置稳定应该没有什么问题的

网友E:
动其中任何一个都可以改变直流工作点,到满意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