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801用什么工具来配置选项??

楼主(2010-07-31):
手头上有个U1编程器,有个40--28的转接座,但是U1编程器里面没有选择MA801这个型号的。28pin的座子,我放20脚的芯片,应该靠上还是靠下,试过都不行。
用ISP Programmer下载,U2版本的软件才有MA801,但是不能配置选项,不知道MA801默认是外部晶振还是内部,应该是可能是外部。现在我要用内部晶振,不知道用什么工具来配置选择,搞不了。郁闷中…………

网友A:
您好,楼主,28PIN的座子要把20PIN的MA801放到中间,然后将VCC和GND引到IC的VCC和GND(也就是将14PIN与12PIN短路,28PIN与26PIN短路)这样既可以烧录28脚的IC也可以烧20脚的IC了。最新版本的U1烧录软件已经将MA801加载进去了,楼主可以用以下链接http://www.megawin.com.tw/megawin_CH/UploadFiles/(CN)8051_Writer_U1_v1.31.zip
去下载(连同8051_Writer_U1_v1.31.zip一起复制到IE的网址输入栏,回车即可)。

楼主:
谢谢了,按照你的方法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