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同时实现led流水灯和pwm音乐演奏吗

楼主(2010-07-31):
请问一下,easy2131能同时实现led流水灯和pwm音乐演奏吗? 就是播放音乐的时候led流水灯在运行。如果可以的话,怎么设计!

网友A:
当然可以实现,光盘里面有流水灯实验和PWM音乐输出实验,把他们整合到一起就可以啦。

网友B:
2131有6路PWM,由于要用UART,一般只能用4路

网友C:
让它们同时运行,不是先后顺序,就一边播放的同时另一边在闪烁 ,可以实现吗?

网友D:
我觉得你可以这样考虑,将流水灯的程序放在中断中执行。可以设置一个定时器,定时0.5s或者1s,或者您想要的时间,在中断处理函数中让LED亮灭变化一次。当然,程序代码需要您自己进行相应的修改。

    主程序中可以运行PWM程序。

     尽量让定时器的中断处理函数简断,这样能减少对PWM播放的声音质量产生影响。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在电脑上面,难道你不可以一边聊QQ一边看电影吗??
难道因为聊QQ电影就会停止吗??
这就是操作系统的多任务机制!!

网友F:
不用操作系统也可以实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