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侠,sch生成pcb

楼主(2010-07-31):
PCB, ADDC, AI, dc, mb
在update pcb时出现错误,failed to add class member;还有unknown pin;原理图编译也没有错误啊。请求大家的帮助。

楼主:
怎么没人帮助我呢,:'(:'(:'(

网友A:
应是元件库两边不对应造成的

楼主:
不是,元件库是正确的,单个元件都通过啦,就是和U1,U2连接处无法通过。

楼主:
怎么这么冷清呢:'(

网友B:
兄弟  我也发帖问过和你类似的问题  也是基本没人搭理啊   可能那些大侠有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吧

楼主:
6# mmoliver 看样子大侠都很忙啊。:'(

网友C:
封装不对,两边库不对应啊

网友D:
不是没人理,你发的不清楚,理不了

网友D:
应该说是光这样说是找不到原因的,你还不如发文件上来

楼主:
弄好啦, 不是库的问题,把pcb删除后重建一个就好啦。再生成时就没问题啦。不过不明白为什么。:victory::dizzy:

网友E:
以前那个封装库没加好吧

网友F:
一些初级问题,自己弄半天也搞不定 如果高手一指点 顿时恍然大悟

楼主:
13# wqx0532 那是很对滴: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