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的orcad为什么打不开dsn文件,而是出现乱码

楼主(2010-07-31):
orcad是16.3的版本的,用capture想打开一个copy过来的dsn文件,为什么打不开呢?而且出现如下乱码。请指教!

楼主:
没有人遇到和我一样的情况吗? 我的orcad是16.3的版本。

网友A(2012-04-18):
如果不介意,可以发我看看,我的是16.5版本

网友B:
你的dsn文件是别人改名的,哈哈

网友C(2012-06-15):
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求大侠解

网友D(2013-11-27):
沒有人遇到打開出現亂碼的情況嗎?怎麼解決啊

网友D:
請各問高手幫忙分析分析啊,在此謝謝大家啦:handshake

网友E(2014-03-28):
您好,我也遇到这个问题,请问你们解决了没??我用的是16.6的版本。

网友E:
有没有联系方式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如果不介意,可以发我看看,我的是16.5版本

您好,我的版本是16.6的也打不开,也是乱码。请问该怎么弄了。

网友A:
文件放上来啊

网友F(2015-06-28):
我的 也是 这种情况 ,你 的后来 是怎么解决 的啊

网友G(2015-08-28):
做线路图的时候文件已经加密,要安装相同的文件才能正确识别

网友H:
我也出现这种情况有没有人解决掉了?

网友(2020-05-09):
引用 网友G:
做线路图的时候文件已经加密,要安装相同的文件才能正确识别

如何安装相同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