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验分享] Megawin 8051 COM Port ISP_v104版不能ISP..

楼主(2010-07-31):
这几天,用MPC82G516做试验,要ISP,可是每次下载都说“设备未找到”或“类型有误”。而明明我以前是可以用的。以为是ISP引导被冲,但换了片MCU都一样。而且这是台式机原生串口了(以前是用USB转串口的),降低串口速度也不行。用我的TOP2007编程器最新版也不支持516,真没办法!:(

     后来找到以前的一个网页,下载Megawin 8051 COM Port ISP_v102版,重新ISP,一样的环境,马上OK,每一片都可以了!

     可能是软件兼容性的问题,特写出来供大家交流。。。 :D

网友A:
老软件没用过,是不是ISP code是新版本,下载软件是老版本呢?如果烧的是旧版本的ISP code用新软件烧录不了那就应该是向下兼容性的问题了。还有516貌似V30要接电容

我也想要台手持的示波:$

楼主:
理论上新版应该是兼容旧版的,除非特别说明。我的516是08年43周生产的。

另: 因使用的是通用版的情况,5V下, V30脚 没接电容,而且是直接接了Vcc(不符合规范),但也只好这样了。。。

示波表很便宜的,20M的UT81B是7XX元。。。:)

楼主:
为什么我的问题发到专门的区都没有比较正式的回复的呢?:L

(1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