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902共地均流不成功(图)

楼主(2010-07-31):
今天在论坛里学习了一天并联均流,学会了UC3902芯片的使用,很感谢上传资料的朋友.

  刚才画SCH时发现共地的DCDC不能使用UC3902,原因是芯片的P1-GND和P2-SENSE按常规电路接在电流取样电阻Rsense的两端,各分电源的P1-GND在负载一侧连通在一起,而DCDC的共地使P2-SENSE在又在电源一侧连接在一起,我想了很久也没想出办法,不知道大家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A:
你好,现在均流成功了吗?我们可以一起讨论讨论

网友B:
可以把均流与不均流的输出地分开走,到输出负载端的时候在连到一起,只要不要使不均流那一路输出电流不经过采样电阻Rsense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P2-SENSE  P1-GND在采样电阻的两端取,GND在共地的节点之前取,不要从共地节点之后取的话应该可以吧

网友D:
即使不考虑取样电路,用一个变压器,UB1和UB2连到一起后,取样电阻前的线路就已经不是相互独立的了,各整流桥P4之间会有压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