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90P710能够用JLink通过IAR下载吗?

楼主(2010-07-31):
如果可以的话,
verctor.s
boot.s
irq_handler.c 怎么用啊在iar中.

这是我写的一段代码.点亮灯的.
#include "wblib.h"
#include "wberrcode.h"
#include "gpio.h"
void Delay(INT32 t)
{
do
{
  t--;
}while(t);
}

int main(void)
{
UINT uMask, uValue;
uMask = CFG_MASK(GPIO_CFG1);
uValue = CFG_VALUE(GPIO_CFG1, GPIO_IO);
gpioIoctl(GPIO_PORT1, SET_CFG, uMask, uValue);
uMask = DIR_MASK(GPIO_CFG1);
uValue = DIR_VALUE(GPIO_CFG1, GPIO_OUTPUT, PUPEN_ENABLE);
gpioIoctl(GPIO_PORT1, SET_DIR, uMask, uValue);

char sing=0;
while(1)
{
  if(sing==1)
  {
   uMask = DATA_MASK(GPIO_CFG1);
   uValue = DATAOUT_VALUE(GPIO_CFG1,GPIO_HI);
   gpioIoctl(GPIO_PORT1, SET_DATAOUT, uMask, uValue);
   sing=0;
  }
  if(sing==0)
  {
   uMask = DATA_MASK(GPIO_CFG1);
   uValue = DATAOUT_VALUE(GPIO_CFG1,GPIO_LO);
   gpioIoctl(GPIO_PORT1, SET_DATAOUT, uMask, uValue);
   sing=1;
  }
  Delay(1000000);
}
}
在iar--arm上面编译,并且通过JLink下载,但是不能用.望指点一二.
在线等待.

网友A:
arm程序不是这么简单的c程序,而是你提到的几个s文件配置的,你还是参考华邦的none-os来做,这里说不清楚。

网友B:
不能用是什么意思,什么现象

网友C:
你可以先用bootloader下载,如果程序没有问题,再研究是不是IAR j-link下载错误

网友D:
的确很难说得清楚

网友E:
我觉得应该不能吧

网友F:
楼主为什么要通过IAR下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