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解电容器的纹波电流承受能力分析

楼主(2010-07-31):
在电力电子线路中,电解电容器经常受到大脉动电流、高频大滤波电流和短时大电流脉冲的作用,因此对流过其内部的电流要有严格的限制,这样才能保证电路的可靠性。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电解电容器纹波电流的额定值。由大量的实验及实践的经验得知,一般纹波电流对电解电容器最主要的影响就是使其发热,因为电解电容器的等效串联电阻(ESR)相对比较大,一般为数十毫欧姆到十几欧姆,这样纹波电流流过ESR就会有明显的功率损耗,使电容器发热。而且流过电容器的纹波电流越大,在电容器ESR上产生的损耗也会随之增大,由功率损耗产生的热会明显降低电解电容器的使用寿命。如果电解电容器工作在超出其纹波电流额定值的条件下,就会使电容器因核心过热而导致失效或损坏。但是,这也不是说就一定不能超出其额定值工作,在某些对纹波电流承受能力要求很高的场合,还可以通过合理的方法提高电解电容器的纹波电流能力,这就意味着最大的开发单个元件的能力,降低成本。那么在满足寿命要求的基础上,在其额定值之上有多少余量呢?欢迎接着讨论。

《编辑理由:字体看的太累了》

网友A:
电解电容的ESR主要集中在卷绕的铝箔及引线铆合处,原则上,电解电容在工作过程中,其充电电流有效值不得超过允许的纹波电流值。但这是相对的,如果工作环境温度相对较低,电解电容的壳温较低,那么纹波电流稍大也不会立即损坏。
过流(纹波电流)条件下使用,电容的寿命会下降,考核标准是阳级箔的温度及浸润在阳极箔蚀纹中的电解液的温度,按10度法则来计算超额工况下的失效期,类似于超温使用。

网友A:
梁工,记得有一次你说电解电容在高温时,10度法则不成立,想学习一下,请给烧友们解释一下。你跟鬼佬混的比较多是吧

网友A:
建议,趁现在时间早,启用leoliang的ID,含金量高啊,新ID还得从头来过

网友B:
当然不成立,这还用解释吗?
比如100度、120度.....

网友A:
呵呵,XWJ不知道那个故事,俺们讲的是在电容标称温度的范围内。

100度,120度不算高,电解最高有耐150度的。

网友C:
建议,趁现在时间早,启用leoliang的ID,含金量高啊,新ID还得从头来过
引用 网友A:

哈哈,已用回,

网友C:
梁工,记得有一次你说电解电容在高温时,10度法则不成立,想学习一下,请给烧友们解释一下。你跟鬼佬混的比较多是吧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厂家10度法则都是没有长期工作的,如果是全天候工作,以前一个鬼佬拿出很多数据证明不成立,说电解有一个自修复功能,自动修补或隔绝氧化膜中的疵点所在性能。即就是工作8小时休息5小时就具有此功能,如果长期工作则不具有,寿命计算起来将很复杂。这个结论我没有去证实过。

网友D:
确实有这么个说法,不过没有确凿的证据支持。

网友E:
好像电解电容长期放置后漏电流会增加,加电压后漏电流逐渐减小。是否这就是“自修复功能”?

网友C:
是有这个说法的,长期不用的电容要拿出来加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