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开关电源的电流检测

楼主(2010-07-31):
我要做一个开关电源,想通过检测电源的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来计算电源的输入功率和输出功率,以求电源的效率。但是电流检测用什么方法好呢,希望是一个简单一点的消耗电源功率比较小的电流检测电路。谢谢

网友A(2010-12-20):
用电流表不行吗?

网友B(2011-04-09):
这个上网上去搜一下吧还是!

网友C:
如果是测量交流脉动电流,单纯的电流表不行,需要测量出两个电流的波形和相位才能精确计算。

网友D:
如果不要求精确的话可以在输入和输出端分别串一个小电阻,测量电阻的压降以计算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