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求助LPC2138串口FIFO问题

楼主(2010-07-31):
如果触发点设置为14,而我要发送的字符数为16,那么使能了串口发送中断的情况下,整个发送过程是怎么样的?什么时候会触发发送中断?
void send()
{
int i;
for (i = 0; i < 14; i++)
   U1THR = Txd_Buffer; // 执行完这个循环后会发生发送中断吗?
Txd_Length -= 14;         // 这句话是在中断前还是中断后执行?
}

谢谢!

网友A:
如果使能了发生中断,在发送完一个字符后就会进入中断程序。也就是说在执行了U1THR = Txd_Buffer[i]后会进入中断,那么 Txd_Length -= 14也就是在中断后执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