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I2C中中断状态10H·20H`30H,中断状态SI没置位,。。。。

楼主(2010-07-31):
请问:
I2C中中断状态10H·20H`30H,这些中断状态SI并没置位,那是如何进入中断函数的?

网友A:
在上一次中断的时候总会吧SI清零,再次发生中断的时候,SI置1,然后根据I2STAT寄存器的状态判断中断的类型,进而执行相应的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之后再次把SI清零,进而等待下一次中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