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电流MOS开关控制电路请教

楼主(2010-07-31):
如下,MOS开关控制电路。PWR_EN为LVTTL电平。图中的MOS管是IRF系列的PMOS中的一个型号,Vgs(th)=0.4V。
按常规来讲,当PWR_EN为高电平时,此MOS管关断,低电平时导通。但是LVTTL电平输出有一个范围,假如是2.8V的话,Vgs=3.3-2.8=0.5>0.4=Vgs(th)这样的话,MOS就无法可靠关断了。大家看看我的怀疑是否正确。
另外,R2是做什么用的?

网友A:
楼主的忧虑完全正确。选MOS管应该从最坏条件选取。
R2目的是避免分布参数引起的振荡。

楼主:
多谢楼上,那我是否要采用三极管来反相控制才比较保险呢?
R2的作用可否细说,我没太明白。

网友B:
通常问题不大,LVTTL电平输出2.8V是指输出电流的情况下的电压值,输出接上拉时,不可能会输出2.8V的电压的,你图中的R1、R3等效于上拉电阻。因为有R1和R3,R2可以不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