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LG-ARM]
关于lpc23xx的启动代码

楼主(2010-07-31):
: startup.s中这几句是否有问题? SVC_STACK_LEGTH EQU 0
FIQ_STACK_LEGTH EQU 0
ABT_STACK_LEGTH EQU 0
UND_STACK_LEGTH EQU 0

StackSvc  DCD  SvcStackSpace  + (SVC_STACK_LEGTH - 1)* 4
StackFiq   DCD  FiqStackSpace   + (FIQ_STACK_LEGTH - 1)* 4
StackAbt  DCD  AbtStackSpace   + (ABT_STACK_LEGTH - 1)* 4
StackUnd  DCD UndtStackSpace + (UND_STACK_LEGTH - 1)* 4
如 SVC_STACK_LEGTH - 1 这里不是超出了范围了吗??

2:irq中断产生
LDR PC, [PC, #-0x120] 这句就是跳转到VICVectAddr了
IRQ_Addr DCD 0 那这句是多余的吧?

请赐教。。

网友A:
1. 管理、中止等模式下的堆栈设多少都没有关系,因为一般用不到。

2. 如果您用的模板中有LDR PC, [PC, #-0x120] 语句,那么IRQ_Addr DCD 0 那这句可以删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