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二进制转十进制(BCD)码汇编算法(适用汇编初学者)

楼主(2010-08-01):
假若A是16位的二进制数字,转换的数学表达式如下:
A = 2^15+2^14+.....2^1+2^0

在转换的时候,待转换的数是16位(两字节),环路计数器是16次,最大的结果因有65535,所以至少要用2.5字节存结果,取整之后就是3个字节做结果储存。

转换要领如下:结果字节首先清零,
然后待转换字节与结果字节同时向左移,移出待转换字节的最高位,逢1结果翻一翻,见0结果原封不动,环路计数器减1,重复以上过程,直到环路计数器减到零。

注:在逢1结果翻一翻中还是加6修正,51中是有直接指令DA,但精简指令内核的MCU
都没有这条指令,因此处理上就完全不同,可以参考以下代码。看看是用了哪些技巧代替了DA指令。

-----对于单片机汇编算法的初学者,该如何把转换两字节改成转换多字节?-----

以下附上来自AVR stduio 自带的bin2 to BCD 例程。
;****************************************
;* "bin2BCD16" - 16-bit Binary to BCD conversion
;*
;* This subroutine converts a 16-bit number (fbinH:fbinL) to a 5-digit
;* packed BCD number represented by 3 bytes (tBCD2:tBCD1:tBCD0).
;* MSD of the 5-digit number is placed in the lowermost nibble of tBCD2.
;*
;* Number of words :25
;* Number of cycles :751/768 (Min/Max)
;* Low registers used :3 (tBCD0,tBCD1,tBCD2)
;* High registers used  :4(fbinL,fbinH,cnt16a,tmp16a)
;* Pointers used :Z
;*
;***************************************************************************
;***** Subroutine Register Variables
.equ   AtBCD0 =13    ;address of tBCD0
.equ   AtBCD2 =15    ;address of tBCD1
.def   tBCD0 =r13     ;BCD value digits 1 and 0
.def   tBCD1 =r14     ;BCD value digits 3 and 2
.def   tBCD2 =r15     ;BCD value digit 4
.def   fbinL =r16       ;binary value Low byte
.def   fbinH =r17       ;binary value High byte
.def   cnt16a =r18     ;loop counter
.def   tmp16a =r19    ;temporary value
;***** Code
bin2BCD16:
ldi     cnt16a,16      ;Init loop counter
clr     tBCD2           ;clear result (3 bytes)
clr     tBCD1
clr     tBCD0
clr     ZH                ;clear ZH (not needed for AT90Sxx0x)
bBCDx_1:lsl fbinL    ;shift input value
rol     fbinH            ;through all bytes
rol     tBCD0  ;
rol     tBCD1
rol     tBCD2
dec    cnt16a         ;decrement loop counter
brne   bBCDx_2    ;if counter not zero
ret   ;   return
bBCDx_2:  ldi   r30,  AtBCD2+1   ;Z points to result MSB + 1
bBCDx_3:
               ld     tmp16a,-Z           ;get (Z) with pre-decrement
;----------------------------------------------------------------
;For AT90Sxx0x, substitute the above line with:
;
; dec ZL
; ld tmp16a,Z
;
;----------------------------------------------------------------
subi  tmp16a,-$03   ;add 0x03
sbrc  tmp16a,3        ;if bit 3 not clear
st     Z,tmp16a       ; store back
ld      tmp16a,Z       ;get (Z)
subi   tmp16a,-$30  ;add 0x30
sbrc  tmp16a,7        ;if bit 7 not clear
st     Z,tmp16a        ; store back
cpi     ZL,AtBCD0     ;done all three?
brne  bBCDx_3        ;loop again if not
rjmp  bBCDx_1

网友A:
**中俺也会BCD码,可惜就差在AVR汇编上实现了,很是可惜~~~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 ... mp;oq=&gs_rfai=

楼主:
弄清楚单片机硬件之后,一但掌握了这个算法,就有了抛开C编译器,设计出一个数字显示的电子钟的能力。
一般在网络上找到的资料,基本上就是汇编代码的堆砌,既没有公式,又没有流程图,对于初学汇编算法者,就象是看天书,有误人子弟之谦凝。

网友B:
90s能用的,mega下未必是最优的

这种简单的算法,用汇编,简直
算了,不说

网友C:
垃圾,看不下去了,还是用74系列的来搭个CPU来用比较有技术含量些

楼主:
有几种人怕俺飞船做AVR的版主,
第一种 以写C语言的书为生的人。
第二种 写了一些汇编语言的书,但没有教人真技术之的人。
第三种 以开单片机技术培训斑为生的人。
第四种 AVR的商业竟争对手
第五种 掌握一点嵌入式皮毛,只求混饭的人。
第六种 怕这些基础技术大扩散的过来人。

网友D:
第七种 买不到芯片的人。

网友E:
第八种 只会说老祖宗语之人。

比如俺,看不懂飞船大虾的满篇大幅外来语,恐怕连混饭吃都没人要。 ;P

网友F:
AVR真烂,连51中基本的DA指令都没有。

网友F:
垃圾,看不下去了,还是用74系列的来搭个CPU来用比较有技术含量些
引用 网友C:

LS牛X!
用74系列来搭个CPU,高技术含量!
期待!

网友G:
A = 2^15+2^14+.....2^1+2^0    //这条公式也只有飞船才放上来,好象在单片机坛子中也发过。
口决更加是空前绝后。
最看不过眼就是那些自以为是的所谓单片机高手,其实就是一个草包。

网友H:
AVR真烂,连51中基本的DA指令都没有。
引用 网友F:

如果按有没有DA指令来判断单片机烂不烂,那除了51及少数单片机外,其他的都很烂?比如:PIC、三星、AVR、ST等等?

网友F:
偶的《AVR汇编百例大全》怎样?

详见:[AVR 单片机] 主题:哈哈!热闹,俺也想当AVR斑竹!不知是否迟了?

什么飞船、潜艇、航母还有什么半吊子汇编好玩?

哈哈! ;P

网友A:
据考古发现,凡有飞船出没的地方,必有粉丝和潜艇游荡~~~

网友F:
据考古发现,凡有飞船出没的地方,必有潜艇和航母游荡~~~

网友I:
搞点正整的玩意好不好

网友J:
听说飞船汇编很N,今天学习啦.

网友F:
偶只听说过HOT  C++很N

网友K:
转换原理以及 C 演示代码, 很容易转到汇编。

The Basic Idea
To do the conversion faster, what we'll do is look at our binary number as a base 16 number and then do the conversion in terms of the base 16 digits. Consider a 16 bit number n. This can be broken into 4 fields of 4 bits each, the base 16 digits; call them n3, n2, n1 and n0.

                    n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_|_|_|_|_|_|_|_|_|_|_|_|_|_|_|
    |   n   |   n   |   n   |   n   |
         3       2       1       0

The value of the number can be expressed in terms of these 4 fields as follows:

n = 4096 n3 + 256 n2 + 16 n1 + 1 n0

In the same way, if the value of n, expressed in decimal, is d4d3d2d1d0, where each of d4, d3, d2, d1 and d0 are decimal digits, the value of n can be expressed as:

n = 10000 d4 + 1000 d3 + 100 d2 + 10 d1 + 1 d0

Our problem then, is to compute the di from the ni without dealing directly with the larger number n.

To do this, we first note that the factors used in combining the values of ni can themselves be expressed as sums of multiples of powers of 10. Therefore, we can rewrite the original expression as:

n =
  n3( 4×1000 + 0×100 + 9×10 + 6×1 ) +
  n2( 2×100 + 5×10 + 6×1 ) +
  n1( 1×10 + 6×1 ) +
  n0( 1×1 )

If distribute the ni over the expressions for each factor, then factor out the multiples of 100, we get the following:

n =
  1000 (4n3) +
  100 (0n3 + 2n2) +
  10 (9n3 + 5n2 + 1n1) +
  1 (6n3 + 6n2 + 6n1 + 1n0)

We can use this to arrive at first approximations ai for d3 through d0:

a3 = 4 n3
a2 = 0 n3 + 2 n2
a1 = 9 n3 + 5 n2 + 1 n1
a0 = 6 n3 + 6 n2 + 6 n1 + 1 n0

The values of ai are not proper decimal digits because they are not properly bounded in the range 0 < ai < 9. Instead, given that each of ni is bounded in the range 0 < ni < 15, the ai are bounded as follows:

0 < a3 < 60
0 < a2 < 30
0 < a1 < 225
0 < a0 < 285

This is actually quite promising because a3 through a1 are less than 256 and may therefore be computed using an 8 bit ALU, and even a0 may be computed in 8 bits if we can use the carry-out bit of the ALU to hold the high bit. Furthermore, if our interest is 2's complement arithmetic where the high bit is the sign bit, the first step in the output process is to print a minus sign and then negate, so the constraint on n3 becomes 0 < n3 < 8 and we can conclude naively that

0 < a0 < 243

Note that we said n3 < 8 and not n3 < 8; this is because of the one negative number in the 2's complement system that cannot be properly negated, -32768. If we exclude this number from the range of legal values, the upper bound is reduced to 237; in fact, this is the overall upper bound, because in the one case where n3 is 8, all of the other ni are zero, so we can assert globally that

0 < a0 < 237

Even with our naive bound, however, it is easy to see that we can safely use 8 bit arithmetic to accumulate all of the ai.

Given that we have computed the ai, we can push them into the correct ranges by a series of 8-bit divisions and one 9-bit division, as follows:

c1 = a0 / 10
d0 = a0 mod 10

c2 = (a1 + c1) / 10
d1 = (a1 + c1) mod 10

c3 = (a2 + c2) / 10
d2 = (a2 + c2) mod 10

c4 = (a3 + c3) / 10
d3 = (a3 + c3) mod 10

d4 = c4

In the above, the ci terms represent carries propagated from one digit position to the next. The upper bounds on each of the ci can be computed from the bounds given above for the ai:

c1 < 28 [ = 285 / 10 ]
c2 < 25 [ = (28 + 225) / 10 = 253 / 10 ]
c3 < 5 [ = (25 + 30) / 10 = 55 / 10 ]
c4 < 6 [ = (5 + 60) / 10 = 65 / 10 ]

In computing the bound on c2, we came within 2 of to 255, the maximum that can be represented in 8 bits, so an 8 bit ALU is just barely sufficient for this computation. Again, if we negate any negative numbers prior to output, so that the maximum value of n3 is 8, the bound on c1 becomes 23 instead of 28.

有 8-bit 硬件除法
void putdec( uint16_t n )
    {
        uint8_t d4, d3, d2, d1, q;
        uint16_t d0;

        d0 = n       & 0xF;
        d1 = (n>>4)  & 0xF;
        d2 = (n>>8)  & 0xF;
        d3 = (n>>12) & 0xF;

        d0 = 6*(d3 + d2 + d1) + d0;
        q = d0 / 10;
        d0 = d0 % 10;

        d1 = q + 9*d3 + 5*d2 + d1;
        q = d1 / 10;
        d1 = d1 % 10;

        d2 = q + 2*d2;
        q = d2 / 10;
        d2 = d2 % 10;

        d3 = q + 4*d3;
        q = d3 / 10;
        d3 = d3 % 10;

        d4 = q;

        putchar( d4 + '0' );
        putchar( d3 + '0' );
        putchar( d2 + '0' );
        putchar( d1 + '0' );
        putchar( d0 + '0' );
    }

有 8-bit 硬件乘法:
    void putdec( int16_t n )
    {
        uint8_t d4, d3, d2, d1, d0, q;

        if (n < 0) {
            putchar( '-' );
            n = -n;
        }

        d1 = (n>>4)  & 0xF;
        d2 = (n>>8)  & 0xF;
        d3 = (n>>12) & 0xF;

        d0 = 6*(d3 + d2 + d1) + (n & 0xF);
        q = (d0 * 0xCD) >> 11;
        d0 = d0 - 10*q;

        d1 = q + 9*d3 + 5*d2 + d1;
        q = (d1 * 0xCD) >> 11;
        d1 = d1 - 10*q;

        d2 = q + 2*d2;
        q = (d2 * 0x1A) >> 8;
        d2 = d2 - 10*q;

        d3 = q + 4*d3;
        d4 = (d3 * 0x1A) >> 8;
        d3 = d3 - 10*d4;

        putchar( d4 + '0' );
        putchar( d3 + '0' );
        putchar( d2 + '0' );
        putchar( d1 + '0' );
        putchar( d0 + '0' );
    }

网友E:
highgear大师思路清晰,尽管俺没学过e文,但大师的**写的非常整齐规范,连看带猜都能理解其精华和含义,是目前二姨家论说数制转换原理最经典的**,非常适合菜鸟学习。

赞一个,顶一把!

网友L:
不懂装懂的,服了22楼!

楼主:
大部分MCU没有除法,一些MCU没有乘法指令,21楼的算法不能在MCU中用汇编实现。
因此,粉丝说得有道理。

网友E:
飞船到底是大师级的,实在太谦虚了,谦虚的俺无语 。 :o

highgear老师思路清晰,俺不懂汇编的,按其思路,随手就能举一反三,不用乘法或除法,写出二进制转十进制(BCD)码汇编代码出来。

要不要试一试?俺写出来,你正斑竹别争啦,坐二斑竹算啦!

网友G:
楼上,谁都知你早投到老顽童账下。

网友M:
老许不去从政  真是可惜了

网友L:
25 楼这些天贴了不少的汇编源码上来,但是却没有真正点化人。

网友F:
贴汇编源码,是严格按照执行 飞船斑竹 的要求,

打造最强单片机“汇编”与“C”的混编论坛,让世人重新定位8位单片机---> AVR

您 粉丝 本事大,从不写这些低挡的代码,也只有俺跟着师兄学着写了。

关于“一句话”点化“一群人”的本事俺没有,只有请 飞船大仙 出山了。

网友E:
**中俺也会BCD码,可惜就差在AVR汇编上实现了,很是可惜~~~

http://www.google.com.hk/search?hl=zh-CN&source=hp&q=BCD+HotPower&aq=f&aqi=&aql=&oq=&gs_rfai=
引用 网友A:

大叔的 PIC之BCD调整宏定义  不错,俺拜读收下了,谢谢!

网友E:
偶只听说过HOT  C++很N
引用 网友F:

现在看来大叔的汇编也很NB,  哈哈!

网友F:
学习了,大叔的汇编玩的真棒!

网友A:
可惜俺在AVR上清一色的C++。
无法参战…
现做AVR汇编菜鸟有些不合时局。
郁闷之中…

网友F:
大叔的汇编玩的够NB

某些人号称是AVR汇编超级大神,至今只会转贴一点外国人的源代码,偶还没看到其写过一句AVR汇编,只看见整天喊口号忽悠。

网友A:
大叔的汇编玩的够NB某些人号称是AVR汇编超级大神,至今只会转贴一点外国人的源代码,偶还没看到其写过一句AVR汇编,只看见整天喊口号忽悠。123jj 发表于 2010-8-16 12:12
没发现吧,跳转标号都不知在何处,也许俺的手机屏幕太小了。

网友F:
呵呵!

跳转标号怎么会没有呢?

一定是大叔的手机屏幕太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