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avr adc的问题

楼主(2010-08-01):
(无正文)

网友:
你问的问题不是AVR才有的问题。所有单片机的AD转换都类似。
1----adc   ADC的参考电压源(VREF)反映了ADC的转换范围  什么意思;
    为了保证准确,ADC输入电压范围必须小于等于VREF,否则值将不准确。对于电压高的,可以采用分压等方式来实现让被测试电压在VREF内。

2----是不是单通道被测的电压大于参考电压是不是  结果一直就是0x3ff
        被测试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给出来的结果不准确。其结果无多少实际意义。是否一直是0X3FF,这个我没有验证过,不好说。

楼主:
要是外接参考电源   我看数据手册说是(外接vref的范围) 2.0~avcc-0.2   要是测量最高5v的模拟电压但是avcc是5v  那么外接也就是最高4.8v  这样的话是不是要是高于4.8伏值也是0x3ff呀

网友A:
意思是说能够转换的最高信号输入(电压)。比方说将一个小桶里的水倒入一个大桶里(两个桶底直径一样,高度不一样),
无论小桶里有多少水,大桶都能装下。小桶里将的水位高度就是大桶的水位高度(VREF);如果是将大桶里装满了水(水位高度是大桶高度VREF),倒入小桶中(小桶高度AVCC)。小桶
会溢出水(VREF大于AVCC).结果就是小桶只能装AVCC这么多水,无论ADC怎样转换,出来的结果都是AVCC。

网友B:
被测试电压大于参考电压,给出来的结果一直是0X3FF,这个结论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