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频率SDRAM能否降频使用?

楼主(2010-08-01):
以前电路设计时用了一块EMST厂家的SDRAM,工作频率是133MHz,现在由于停产所以不得以只能换器件,但找到最高工作频率是200MHz的替代品,不知道能否直接降频使用?原先板上的时钟是133的,请大家帮忙提个建议,谢谢!

网友A:
和楼主遇到的问题一样,期待高手的回复!

网友B:
都可以工作在200MHz了,肯定可以工作在133MHz了,主要是要看SDRAM部分的CAS/tRCD/tRP/tRAS等相关参数。

网友C(2010-09-07):
可以。
现在SDRAM都是自刷新的。降频功耗可以减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