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测电磁铁的动作

楼主:
我有一个项目,要求检测电磁铁的动作,器件是片状铁质(5mm宽,1mm厚,前端呈三角形,运行时是左右摆动的(形如风车后面的导风板),端部动作幅度<2.5mm,最小动作时间在1ms,需不接触方式检测端部的动作。请问用何种检测方式比较好?

网友A(2010-08-01):
光电最方便

网友B:
用霍尔元件检测
若位置宽裕用接近开关较省事

楼主:
用霍尔元件检测
若位置宽裕用接近开关较省事
引用 网友B:

空间不大,要并排装2个检测头,检测头中心距离也就5~6mm。动作的铁片是无磁性的,我记得霍尔元件是检测有磁性物件的。

网友B:
磁敏传感器可以这样应用,工件铁片用以改变磁通密度(有些霍尔接近开关就些此方法).
还可找找小型反射式红外传感器.

楼主:
谢谢TYW不吝赐教。顺便问下磁敏传感器和小型反射式红外传感器,能否推荐几款。

楼主:
如何结贴给分啊,怎么提示“给分与总分不符,请重新给分”?如何处理。

网友C:
可使用霍尼韦尔的光电对射器件,不过发射灯和接收灯都有一定的角度,如果想要比较精确的检测动作位置需要做个简单的限制发射或接收的光孔。

网友B:
http://www.ic1w.com/Technology/201006/30090.html

GL-6超小型接近传感器

西域订货号
L2997410

产品名称
GL-6超小型接近传感器

资料下载
  资料下载1

产品简述
EHSY西域品质提供的日本神视GL-6超小型接近传感器,有如下特点:

· 体积仅有6×6×19mm,可安装在狭窄的空间内;

· GL-6价格非常低廉;

· 尽管其体积很小,GL-6仍装备了工作状态指示灯,用于工作检查;

· 由于有两种不同频率的型号,传感器可以贴近安装;

· 最大工作距离:1.6mm±15%;

· 电源电压:12~24V DC+10 % /-15%;

· 输出: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最大50mA);

作为众多知名品牌的合作伙伴,EHSY西域以其优良的品质和服务来保证阁下员工的职业健康,安全环境和美好未来。

产品规格列表
询价
(勾选)
西域订货号技术指标100%预付价格(含税)(RMB)
L2997410GL-6;超小型接近传感器;最大工作距离:1.6mm±15%;电源电压:12~24V DC+10 % /-15%;输出:NPN开路集电极晶体管(最大50mA);品牌:SUNX/神视;产地:日本询价

楼主:
谢谢T老师。GL-6超小型接近传感器,确实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C:
tyw很专业,很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