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89c51仿真时出现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0-08-01):
我用了两片89c51,一片用来产生两个负边缘信号(前后时间相差0.3秒,输出到另一块89c51的INT0,INT1用来触发外部中断。)同时不断发出38.5kHZ的频率信号。另一块89c51接到第一个外部中断后Timer0开始计时,Timer1计数clock发出的脉冲信号,在接到0.3秒后的第二个外部中断INT1停止计时计数。把测得的时间和脉冲显示在lcd上。但是用protued 仿真时没成功。我弄不懂,好郁闷啊。特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A:
实际硬件的仿真结果是OK的吗?

网友B:
再多试几下不就好了嘛

楼主:
实际硬件的仿真我没做过,只是在protues上仿真。protues仿真结果是没有显示时间和脉冲个数。

网友A:
Proteus只是个辅助工具,不可全信

网友C(2010-11-17):
为什么要用两个MCU?

网友D:
51两片要实现其通信功能

网友E:
7# xuerongrong 通讯用串口 不是更好!

网友F(2013-01-28):
还用硬件试试吧,软件不是太可靠地,尤其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