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STC12LE5416AD 官方网站软件不支持这个种芯片?

楼主(2010-08-01):
近来买了2片12LE5416AD 怎么就无法现在程序呢?你们网站上的软件支持到12LE5412AD。给姚总打电话。说能下。我试了很多次。都下不了。给办事处打电话。办事处说没有板子可以试验。
  亟待解决。冒昧问一下那个神人或者大侠用过此单片机。怎么下载呢。我用的是4.80以上版本。最新的版本也不支持。
   这个芯片能造出来。就肯定支持下载。可是我就是找不到方法。
  亟待解决。

下载界面

下载界面

网友A:
你连接有没有问题呀?换个片子试试???
看看串口能发送数据吗?

楼主:
原来用的是5410 。因为程序空间不够了。所以换了一个5416的。我开始也怀疑是不是没有焊接好。后来都验证了。不是硬件问题。

楼主:
对了我的。我的问题是:有没有谁知道。选择那个型号肯定能下。或者用过这个芯片的高人。指点一下。

网友A:
STC12C5410AD我用过。你对照一下数据手册再仔细看看!

网友B:
没用过。但可以试换ISP版本,换芯片,换电脑等替代法试验一下。。。
我一般用原厂的ISP小板下载的,有时也用脱机烧写板。

(下图是DIP40的,烧写从未试过失败,包括3.3V的LE版本)

这里更在下载MPC的芯片516!:)

这里更在下载MPC的芯片516!:)

网友C:
我也曾用5416AD替换过5410AD,没发现问题,我用的是5V电压。

网友D:
在保证串口线没问题并且链接无误的情况下把P1.0,P1.1对地短接试试呢

网友E:
你下载程序的时候型号选择STC12LE5616AD烧录即可,这个12LE5416AD跟12LE5616AD是完全兼容的,楼主可以试试。

楼主:
感谢大家的热情支持。
我自己飞线。用一个一次性板转DIP28 脚的,只需要5跟线。1、VCC -3.3V 2、GND 3、TXD。4。RXD。5.、RST。
问题已经解决。选择最后面的LE54XX 就可以。

网友F:
原来是型号选择问题,跟硬件连线没有必然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