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兵请教,这两个运放的输出端直流电位如何确定?

楼主(2010-08-01):
我只知道,如果运放不接射 随器的话,根据虚短虚断就可以根据输入计算出输出电位,但加了射随器,就不知道怎么判断电位了,判断不了电位的话,我也无法判断三极管是否导通了,哪位能帮忙解惑一下?

网友A:
你就当没加一样。射随只是提高电路的驱动能力,不影响负反馈。虚短虚断照样成立

楼主:
你说的没错,运用虚短虚断,现在我确定输出是0V了,但我还是无法确定三极管是否导通,无法确定基极电位多少?

网友B:
前一图,由于运放存在失调,输入为零时输出未必是零。
假设两三极管均不导通,那么运放没有反馈,输出必定由于失调的缘故向正或负方向移动到两支三极管中的一支微微导通。只要有一支三极管微微导通,运放就有反馈,输出为失调电压乘以增益(约10倍)。
后一图,输入为零时三极管也一定由于750欧电阻的存在而导通。

楼主:
谢谢前辈,前一图理解了,即是说因失调电压的存在,其中一支三极管导通了,
后一图,为何说因750欧电阻存在而导通?那不接电阻直接接地同样会导通吗?是因为运放内部结构导致的吗?

网友C:
问maychang前辈,4楼的帖子您说输出必定由于失调的缘故会偏向一边使三极管微导通。假若一上电,失调电压很小,不足以微导通,那是不是还要等失调电压产生温漂才能产生反馈?那岂不是还得等一段时间?这个运放输出电压应该没法确定。但是和失调电压有关。
另外,您提到微导通增益为10倍,这个是怎么来的?

网友A:
俺来回答:
1.假如开环的话(三极管不通),运放输入端有一点差分输入(可以是失调),运放必然饱和,这样三极管就会导通,负反馈产生。放大倍数就是那两个电阻的比值

网友C:
那未必输出饱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