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下这个基础的推挽电路,严格来讲射极是否有电流?

楼主:
(无正文)

楼主(2010-08-01):
电流多少?

网友A:
输入为零时两三极管均有电流。电流大小与电源电压、基极电阻和发射极电阻还有三极管的电流放大倍数有关。计算发射极电流必须根据基极输入特性曲线。

网友B:
二极管的作用是消除交越失真,所以两管在没输入时处于导通状态

网友C:
此电路叫做“甲乙类放大器”,解决了纯乙类放大器因晶体管导通电压所致的小信号交越失真,代价是存在无信号时的静态电流,其计算方法可参见常规单晶体管电路的计算,4楼的提示已经很到位,这时的射极电流由放大器上臂流经中点再流入下臂,只要上下臂电路参数是严格对称的,负载中就无静态电流,甚至无关于有无负载。

网友D:
这个电路常用于做电压放大的后级功率放大电路。无输入时射极电流基本为0。但是这样子,存在些微交越失真。如果应用于音频放大,为了减少失真,会加大静态电流偏置,使输出工作于放大区。以减小失真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