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P反相输入端的寄生电容

楼主(2010-08-01):
图示是THS3001的反向输入的拓扑结构,有个问题是,为何寄生电容CIN是并联在1K电阻两端,而不是到地的?

网友A:
10P 的Cin会不会是指1K电阻上面的寄生电阻?

楼主:
回2楼:
应该不会。

网友B:
2# g527727372 大概是指 电阻的寄生电容吧

网友C:
to LZ:

此图所指是由于PCB布线时可能引入的走线对地杂散电容,由于负输入端对地虚短,所以此电容和“接地”雷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