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外部中断

楼主(2010-08-01):
摁一次键,外部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多次,原因是由于中断服务程序执行完后,按键还没有拉开,导致再一次进入中断。解决这种现象大家都有什么招数?

网友A:
不要用外部中断做按键输入

网友B:
加延时不就好了。

网友C:
你按下时,程序进入中断处理后关掉中断,然后在主函数里面加一句判断:松手时再开外部中断

网友D: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网友:
最好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按键消抖是个麻烦事情

楼主:
外部中断弄成下降沿有效不就行了?
引用 网友D:

不行,下降沿还是会被执行多次

楼主:
此贴已结,还是在中断里加个延时函数好点

网友A:
在中断里延时最傻的做法,不仅解决不了你的问题,还把中断的优点了用成了缺点。
如果我一直按着这个键不放那你不就一直是死在那里了。

网友E:
中断里加延时?
那段时间MCU就不能做其他的事情了,想个好点的办法吧,这样做肯定不是最佳的!

网友F:
硬件加个触发器,每个下降沿触发一个脉冲

网友G:
好的程序结构应尽量不要在中断服务程序中运行过多代码,可以在去抖处理后设置一个标志同时关闭该中断即可,主程序根据标志调用相应的处理程序,执行完毕后清标志开中断,延时程序可加在键处理程序中,如果采用任务调度且恰好工艺准许时,延时甚至可以是不必要的。标志也可开多个,用以实现自锁、互锁等功能,比如某键只能在某种条件下响应一次或在某种前提下才能响应等等。

网友H:
设置成上升沿出发应该会好一些的

网友I:
中断里加延时……
是不是只有在学校的教科书里才会出现的程序?

网友J:
采用这种方式的话进中断后屏蔽掉中断是必须的做法。无论是边沿触发还是电平触发都要做按键的消抖处理。同时需要分辨按键的按下和按住状态。当然也还有诸如长按,或者长按释放等,这些处理方式是不同的。

网友J:
另外,中断里加延时那是学校老师才会做的事情。

网友K:
每隔2ms~4ms扫描一下按键状态即可,不要用外部中断,最多用定时器中断(如果程序设计的合适,也可以不用)。

网友L:
to 17L:

你这逻辑有根据吗?若无,最好别妄加断言,否则你的“作业”估计也好不到那里去,因为很可能言出无据。

网友M:
LS肯定是个好老师啊

网友N:
中断处理函数里面加延时?
难道不可以中断里面先关闭屏蔽中断么?退出时候再开?

网友O:
想起按键接在外部中断上面我就想起我们那位自称会十多种语言,从单板机,单片机,FPGA全部玩过的单片机老师!!!我的一位同学的毕业设计是他带的,做的是个电子时钟,有四个按键。毕业答辩的时候,他第一个问题就是问:“你的按键是接在哪里的啊?”
同学答曰:“P1.0-P1.3”
老师怒曰:“那不行,按键要接在外部中断上,我上课讲了多少次,一看你就是没专心听课的。”
同学无语到:“可是这里有四个按键,51单片机只有两个外部中断啊,怎么接啊?”
老师答曰:“自己不晓得想啊,什么都要我教你,还不如我帮你做了算了。”
同学:“......“

网友L:
to 22L:

按钮“接到”外部中断上一点都没错,问题出在你那同学根本不知道如何“接到”中断上去。

网友O:
可能是我那同学真的太笨了吧,打死他也想不出在不借助外部器件的情况下把四个按键接到两个外部中断上面去的方法

网友P:
按键应该用边沿触发方式吧

网友J:
呵呵19楼肯定是个好老师,我的根据来源于我读大学时候的经历,没办法可能是我们学校老师差了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