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VR单片机]
继电器驱动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0-08-01):
你还是用个三极管隔离一下吧,不然的话,对单片机的稳定性不好,而且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源一般不一样,但是你的单片机如果程序较简单的话,也是可以的,用5V的继电器,12V的有些悬……

网友:
没有这样干过,以前是三极管去驱动的。

网友B:
即使是工作电流不大的小型低功耗继电器也不应用IO口直接驱动,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IO则必然存在寄生可控硅,直接驱动容易导致闩扣现象的发生,而闩扣效应是损害IO的大敌。从可靠性设计的角度讲,绝对不可使用IO直接驱动继电器。

网友C:
即使是工作电流不大的小型低功耗继电器也不应用IO口直接驱动,继电器线圈是感性负载,IO则必然存在寄生可控硅,直接驱动容易导致闩扣现象的发生,而闩扣效应是损害IO的大敌。从可靠性设计的角度讲,绝对不可使用IO直 ...
引用 网友B:

俺为了防止万一才做的自保自毁~~~

网友D(2016-03-29):
引用 网友A:
你还是用个三极管隔离一下吧,不然的话,对单片机的稳定性不好,而且模拟和数字电路的电源一般不一样,但是 ...

单片机的io输出在程序不同时,输出也确实不同,请问这是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