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a741的电源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0-08-01):
我看运放ua741的datasheet上说它的电源电压是正负22V,但是看典型电路中,有的接的电源电压是30V,有的接的电源是正负12V,怎么跟上面参数中说的不一样呢,接电源电压30V会不会把ua741烧了啊?
还有它的差分输入电压diffrential input voltage (正负30V)和输入电压input voltage(正负15V),这两个参数意思上有什么不同呢?

网友:
参考点的问题。不会烧坏的。但是如果接45V就烧坏了。

网友A:
741的极限供电电压是+-22V,如果超过这个电压运放可能会损坏,正负12V 或者30V都在范围内,可以正常工作的。
差分输入电压指的是运放政府输入端输入电压之差(相对)不能超过正负30V
输入电压(+-15)指的应该是运放两个输入端的输入电压(绝对)不能超过+-15V

网友B:
LS说的应该是有点道理的 但是感觉又不那么严密!

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