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C7811

楼主(2010-08-01):
(无正文)

网友:
比操作24C02之类简单多了呀,没有应答。/CS低电平选中芯片,SDI开始发数据,CLK脚开始发脉冲,先发高4位,然后低8位,即每次CLK发脉冲前先把要发送的数据位准备好就行了,等CLK拉高后准备下一位数据。发完12位后/CS置高电平,/LD信号再来一个脉冲信号就刷新输出了

网友:
晕,不好意思了,我看成DAC7611啦;P不过都是一个系列的,操作区别不大